一台液晶换高压板后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19寸宽屏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坏,直接换一块高压板,换好后开机,能亮几秒就灭,,查原因发现四灯管中有一根不亮,,手头没合适灯亮换,如何去掉高压板的保护电路,,让三灯管能正常工作。。。高压板的主芯片是TL494

网友:
好像是1脚和16脚接地

网友A:
昨天我才用了这方法,你也试试,4灯管改成3灯管。上图:

牛X 有这方法以后就不用找保护了 不过我换灯管也练出来了
这个方法可行,去保护一般不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电容多大的?

你在坏高压板那里拆一个瓷片电容,耐压值在3KV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对,就是三楼的方法。。。不过我更简单,我直接焊在不插灯管的那个口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三楼的方法。。。不过我更简单,我直接焊在不插灯管的那个口子上!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的,我这个是为了测试3灯管接上后,显示器是否能正常工作。因为有些,你修好了高压板,也有可能驱动器板有问题。反正就是为了测试便利才弄成这样子。

网友:
我用一个水泥电阻做负载接上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耶,这个方法不错嘛。以后又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

网友:
用3千V的电容做假负载,这个办法才听说呢,不错!

网友:
秒杀了一大片啊。拆的快估计10分钟就OK了。

网友:
3根灯管会影响亮度的。维修不要偷懒  为了你的信誉还是换灯管的好。我修东西价钱要够 维修质量你也应该保证。

网友:
改两灯的更好些   上下保留一个    灯光均匀  节能

网友:
瓷片电容还可以这么用哇,今天又学到了点东西,自己开店的话尽量还是换了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才用了这方法,你也试试,4灯管改成3灯管。上图:

此法真够绝的,三人行必有吾师焉

网友:
接瓷片电容来改啊,这下我也会了。谢谢3楼的。

网友:
高人,这样也行。其实一般情况下不会坏一根灯管的,我碰到很多都是其中一根虚焊。然后全拆开加焊,以后再碰到这种问题就方便多啦……

网友:
去保护部稳定,避免返修还是换灯管得好,要么用通用高压条改为双灯的,,至于楼上说得接个假负载用三灯是否稳定,这招还真没试过,,

网友:
没有适合的灯管,可以改两灯的高压。

网友:
好方法 学习了

网友:
这个高压电容有的说是要接222J的,还有的说是22J的就可以,在这里看来是不是只要是耐压3KV的就可以,不管其容量大小?

网友:
三根灯管亮度会不均匀,还是换灯管,为了维修质量和自己的信誉。

网友:
建议直接换灯管,要不亮度会不均的,何况还可以练下换灯管的本领,当然哦要小心点

网友:
那电容不风正负吗?

网友:
刚好用户拿来一台。改好之后发现坏的那部分有点偏暗,还是换灯管。

网友:
我的方法更简单,直接用焊锡丝连上不用的那根灯管2端,用电容有时不行,还照样保护,现在已经不用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