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子的bios是哪个

楼主(2012-02-28):
板子上写着 这两个不知道那个是版号 请高手帮忙这块板子的bios芯片是哪个,图片如下

网友:
48脚 中间位置贴签的

网友:
对就是那个贴标签的

网友:
那个贴着标签的,48脚的确认一下

网友:
那么老的主板修出来也是废铁,扔了吧

网友:
同意。支持楼上的。

网友:
芯片上有贴纸的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IO上面都帖的有纸

网友:
不好看   等!!!!!!!!

网友:
对,就是那个贴纸的那个芯片

网友:
本人没见过,不过那和多人都说是那个,可能是吧!

网友:
48脚贴纸那个就是

网友:
用红箭头指的就是

网友:
48脚 中间位置贴签的

好多机器是通用的。。

网友:
48Pin的  没错

网友:
贴标签的那个48脚的,肯定

网友:
楼主你这算是什么帖子啊           EC边上那个大的48脚的  你没看到么?

网友:
很明显带贴纸那个就是BIOS TSOP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