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笔记本主板维修

楼主(2012-02-28):
华硕K42JR笔记本主板接电源板上面有两个八脚的IC烧了
上面写着B20另起一行P03另起一行EDE3215
这是什么管?

有没有人知道的指点一下,
故障现象是通电马上大电流,19.5V降至2.2V

网友:
是不是接口哪里的管子啊
6个脚的,是的话在海尔w66上有的,我遇到个宏基的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热心的兄弟来了,我拍照,上图。

网友:
画圈圈的位置

局部放大图
其中红圈里的那个八脚的芯片和蓝圈里那个型号是一样的,只是红圈里那个有点烧了,突起来了。
红圈旁边还有一个像保险电阻一样的,写着R020。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过,你这两个是隔离保护的场管。
这板子我修好后,小弟把稳压电源插反。。。烧了1分钟才发现。。。保护二极管,这对场管全烧了还有充电管理芯片也烧了。换了就OK,你也查查这几个吧

网友(点评):
我现在有块这样的板,有时能触发,有时又不能触发,你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论坛里哪位兄弟有卖?
干脆帮我把常用的芯片打一包,我一起买了。

网友:
隔离保护的场管?
手头上没有这两个管换,如果我把这两个管拆了,再上电试一下不知行不行?
因为要再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管子挂了。。。
知道的朋友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拆了上电会不会越烧越多??

网友:
网上淘了几个B20P03回来后换上那个从外观看起来已经烧掉的B20P03后通电试机,只听见稳压直流电源吱吱得响,电流从0.1几A跳到1.几A,又跳到4A后又跳到0.1几A,几秒钟时间,跳来跳去,用手膜新换上去的B20P03很烫手
有没有哪位兄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发表一下建议,
询问客户,客户说是在为用可调充电器把电压调太高了,搞烧的。

网友:
如图,画红圈里的那个B20P03左边还有一个像电阻一样的东西不知是什么,管子上写着R020,不知是不是贴片电阻。测阻值只有零欧姆

我是新手。。。希望大伙帮帮我,谢谢。

网友:
我把所有东西全拆了,拆到风扇底下的那张贴纸时看到又有一个管烧了,上面写着P126T另起一行B0E3另起一行F8174,这个管子也烧了,测对地阻值为零。不知是啥管。狂晕。。。。

网友:
同志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
要先查全版有没有短路,有的短路看不出来。。

网友:
作为新手,这个一定得关注!

网友:
我遇到一掉电触发的CPU拿下来就好了不知为什么 难不成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