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独显机器 进水5V_S0偏低

楼主(2012-02-28):
一台HP V3700进液后不开机
触摸板下方主板位置腐蚀严重很多断线 焊盘掉的
根据图纸 补好 飞线无数

其中R295 D23及U28的S级到RUN_PWR_CTLR的线实物没有

R289 287焊盘全掉
Q17-C到U50-5脚 R294到Q17-C断线

插适配器开机正常 跑3DMARK正常

直接交给客户

但第二天客户说用电池不开机

拿到手 上直流电源发现待机有0.1A
能充电 电流有0.8A
但开机 灯亮 不显
没办法拆下来测
发现用电池 5V 3.3V 1.08V 1.8V全有
但CPU无电压

量进水部分 发现5V_S0不正常 只有4.0V

仔细看其他部分没有进水的痕迹

用直流电源 5V_S0正常

5V_S0去处很多 CPU供电管理芯片是其中一处
但用电池的时候是那一部分拉低5V_S0的电压呢?
假如是光驱硬盘LCD部分有问题 使用直流电源应该也不正常啊 应该还是在进水的部分
但查了一上午 没进展
求助! V3000 DV2000 intel cpu

网友:
可能是cpu的滤波电容

网友:
CPU供电处没有进水
进水的地方在触摸板下部 主板右下方
CPU在主板左上方

假如CPU滤波电容有问题 插适配器怎么正常?

网友:
现在的疑问是
在用适配器和电池的时候 5V_S0这个电压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5V 一个是4V
5V_S3这个电压用适配器和电池的时候是一样的

网友A:
把整个图纸发上来,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整个图纸发上来,才好分析,

附件已上传

网友B:
我认为用电池的时候 U48的驱动电压是电池电压 远低于电源的  导致U48不能不能完全导通 典型的U48性能不良了

网友:
可以先才差下场馆两端的电压,看是前段电压不正常还是后级有拉低

网友:
察下场馆的受控级电压是不是正常,判断下场馆的好坏

网友:
应该是进水后导致个别元器件老化,功率变大,电池功率小了带不起来。建议先按照楼上几个朋友的方法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用电池的时候 U48的驱动电压是电池电压 远低于电源的  导致U48不能不能完全导通 典型的U48性能不良了

U48已经换过
还一样
前端5V_S3正常

网友:
直接把5v拢过去看看 会不会拉低,电源的电压高 电池的低 可以试试在后面加个电阻

网友:
电池确定没有问题?
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用适配器完全正常 显示正常 跑游戏正常
加电池 也有充电电流 0.6A左右 电池有问题的话 应该没有充电电流的

但发现点异常
1.加电源 加电池开机正常 但拔掉电源  立马断电 DCBATOUT会从19V跳到12V
2.加电源 有3.3待机 无5V待机 图纸上是3D3V_S5 5V_S3
   是不是这个准系统待机只有3.3V?
3.加电池 无3.3 5V待机
  但开关键有3.3V 也能点 也能加电 电压5V 3.3V 1.08V 1.8V全有

已经定了TPS51120 待机电压管理芯片 明天试试

网友:
早就搞定了。。。
嘿嘿
不是TPS51120的问题
是图纸的问题!!
怎么发现的等我慢慢道来
后来发现是用电池的时候U48 G级电压只有5V 但用充电器的时候有9V多
一个一个的排除 发现是Q16有问题 导通能力不强 换个P MOS就好了
但又有新问题
用电池开关机几次就会点不亮 Q16又烧掉了

前面不是说R287 R289焊盘全掉了吗 我按照图纸 找了20K 330K的电阻装上去的
DCBATOUT这个电压是通过一个过孔到这一面的
但焊盘全掉了 用一小段铜丝焊在过孔上的

我怕焊接不良 通过这个铜丝来量R289 287的阻值

正好又有一个HP的机器送过来 一看 PCB差不多量了一下
有个发现这个机器上的 R289是47K!!

不是焊接的问题!哪知就出在这个20K的电阻上面
DCBATOUT靠R289分压 加到Q16的S级 R289是20K的时候 Q16的S级电压过大 时间长了Q16就有问题了

将R289换成47K的
测试OK
到此解决

有点纳闷....图纸上的电阻阻值怎麽会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