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加电不显,

楼主(2012-02-28):
今天上午接到一台联想B450的机器,开机检测电流一下就跳到1.2v然后就在这个电压值左右跳动,但是跳动的负数很小1.21v   1.22v   1.19v就这样,我加焊了下显卡但是还是不行,我换过cpu也是一样。主板的电压都正常,这会是哪的问题呢,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谁有这个主板的BIOS啊。谢谢

网友:
论坛上都是的

网友:
恩,这个机器刷BIOS好了。谢谢

网友:
是安培吧,怎么会是V呢?

网友:
这个鸟机器就这毛病

网友:
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遇到过这机,BIOS

网友:
做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集成显卡的板子,那是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