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I3机器可以改成集成显卡吗?

楼主(2012-02-28):
接到一台客户的机器神舟优雅A460-I3,这个机器摔掉点了,独立的显卡下面大概掉了20个点吧,把显卡拿掉了上电测试还有跳变,I3的CPU是带集成的显卡的,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机器改成集成显卡然后来使用,不知道行不行啊,有没有大神研究过啊,求解
cpu
显卡

网友:
华硕代工的H54F机器

网友:
这个型号的没修到,别的机器碰到过,应当不可能改的,都这样的,直接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