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0J开机进系统掉电系统无法安装

楼主(2012-02-28):
ASUS A40J开机进系统掉电系统也无法安装, 一装系统  G完,重启开始安装,驱动都装完了在 注册组件的时候一哈就掉电了。重装安装他又能正常安装完成,,可是重启进系统就提示换不到系统。加你按CRTL+ALT+DELETE,,,重启。。(注:硬盘是好的,换过硬盘也是一样的。I3CPU。如果安装时不选驱动就直接掉电。。在开安装还是一样掉电。南桥也压了一样)
后来别个电脑上装了一个系统没有装驱动的。。拿过来用,一进系统几钞钟就自动掉电。。有没有哪个兄弟遇到过这种问提。。请教一哈。。。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通病  KC 大电容问题  /   在测 CPU 温控

网友:
电源当然不会。换过的。用的可调,,现在我换了个P6100的CPU就好了。。但是他的I3用到我的电脑上也是好的啊。。我就不明白了。。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通病  KC 大电容问题  /   在测 CPU 温控

这个电脑没有NEC大电容。,,我在他CPU,供电。空的地方加了3个33OUF的电容的。还是一样。。现在换了一个P6100的CPU。。正常了。。但是他的I3用到我的电脑上也正常啊。这个我就不明折了。。要说电容滤波不稳定,我也加了电容的啊。。,,真是搞不明白了。。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怎么没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