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键盘连键

楼主(2012-02-28):
今天接了一台SL410K 故障为键盘连键,以为键盘坏了,换上新键盘故障依旧!刷键盘口故障一样!估计是主板的问题,有哪位仁兄遇到过此类故障!麻烦赐教一下!BIOS已经刷过,驱动也更新过了!

网友:
有人回答下吗!!!!!!紧急啊!!!!

网友:
键盘接口附近的排阻量了没?有没有差异很大的。有的话直接换吧。

网友:
IO的可能性很大
IT8502的IO吧

网友:
遇到同样故障,SL410K串键,更换IO,刷BIOS都没有解决,当然键盘也换过,求解!!

网友:
更换键盘口的排容,记得曾看到师傅修过一台,连键是因为一个小的快捷键板造成的。去掉机上所有快捷键板排除一下。

网友:
键盘接口的数据线 排阻 在IO 排除老大

网友:
在键盘接口附近的排容看下,有没有异常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吧

网友(2012-04-06):
是U型架上的声音键的问题

网友:
上次碰见一个,比你这还可恶,开机半个小时后连键,而且就一个数字键,换键盘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