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2-02-28):
台式机,客户反映死机,我开机进系统,发现鼠标不能动鼠标灯也不亮,换了个鼠标上去正常使用,第二天客户又打电话说还是那个故障心想是鼠标电路有问题,直接跟客户说主板坏了,换主板,客户同意,换好主板后正常使用,第二天客户来电说还是老故障,晕!机器搬回来打开系统一切正常大约十分钟后鼠标不能动了,但是鼠标灯是亮的,这个时候检查键盘,发现键盘可以正常使用系统也没有死,就是鼠标不能动。把鼠标拔下重新插上电脑,鼠标又可以正常使用了。没方向了,鼠标也换了,主板也换了,难道是电源问题,但是电源有问题为什么键盘还可以使用?系统还正常?菜鸟求解!

网友:
可能还是鼠标的问题,再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再换个鼠标看看

网友:
你可以看下  是不是机箱的问题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了

网友:
换一个 io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最后换个U好了,不知楼主换过没

网友:
   呵呵,客户挺痛快的,。

网友:
遇到过,一般换个鼠标就好了,USB不行就换PS2的

网友A:
我关注的是你怎么向客人交代。。。估计是输入输出控制器有问题(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关注的是你怎么向客人交代。。。估计是输入输出控制器有问题(IO)

你是指主板吗?但是主板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这么多东西都换了,不差一个电源了,换了看看,顺便测试一下u口供电够不够!!!

网友:
拿出机箱试一下,是不是哪里碰到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