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慢慢黑屏

楼主(2012-02-28):
一台ACER的液晶显示器,LED背光,用过10几分钟,背光慢慢暗掉直到黑屏,显示还是正常的,是LED的背光控制芯片坏了吗?现在有没有LED的高压条卖?

网友:
LED没有高压条吧?

网友:
LED控制电路

网友:
单独的LED高压条如果不想修,又有得卖的话,就换也无妨。

不过,遇上一些用软线跟屏连一体的就不好办了,还是修吧,DC升压电路,不太复杂,没几个元件。

网友:
升压电路出问题了,仔细检修,新东西有挑战性

网友:
LED升压板,淘宝都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