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插电池无显示.

楼主(2012-02-28):
DELL N4030 插电池,电流变小.无显示.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池问题.不插电池,正常可以进系统.待机之后唤醒屏幕亮一下暗屏.屏是LED的.急急急...

网友:
对了,摄像头是黑白的.不知道是不是驱动问题,谁有驱动...跪谢.

网友A:
最好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笔记本有问题去 在这里发什么帖子

网友:
看错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是bios之家论坛呢 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个电池试试

就是没有电池啊.有电池就可以确定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精灵驱一下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不行.在官网没找到XP的驱动.

网友:
所以在这里问一下谁有官网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