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A不亮机1

楼主(2012-02-28):
   今天接一机器联想旭日410A,上电0.4     0.56     0.65     0.8    0.56     0.70左右不动!显卡做过两个,BIOS刷过故障依旧!
   到论坛看了下有和我这个问题一样的也是跳过内存,档在0.7左右,也没有解决!请问有没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帮助一下!

网友:
各路供电都有了吗

网友:
说实话,410a这款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他现在是什么显卡?
显卡没问题吗?
最好是确定下显卡!!!

网友:
确定显卡是好的,查下显卡供电啊

网友:
看代码是什么

网友:
我的手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这肯定是这款机子的通病。我的原来是花屏我加焊了一下(用bga)然后测试卡跑4e。显卡换新的也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