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NX6325自动掉电

楼主(2012-02-28):
接到一台NX6325的机器,通电后自动断电,有时候几秒钟,有时候到XP滚动条,拔掉电池一样,经常性的循环加电掉电,待机003,跑到056左右会断电,偶尔能屏幕点亮,跑到1.3正常电流,也是过几秒钟就掉电,然后循环加电掉电,北桥是ATI1150,南桥是SB450,AMD双核CPU,论坛上看碰到这个问题的挺多的,好多都是说北桥和U座虚焊,尝试加焊了北桥,南桥和U座,并且更换了CPU测试,故障依旧,没思路了,希望修好过这现象的朋友给点建议。谢谢啦

网友:
这个是北桥供电不稳定,换电容

网友:
最后没搞定,换主板搞定了,170块买块主板,收客户240,当拆装一次收了个手工费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