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怎么连接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2-02-28):
我有一个电源12V 5V都是4A以上带22寸的显示器一体板上GND +5V +12V  P-ID   bl-c BRI 通用高压板上只有 12 V ON/OFF  adj  GND 我现在只接了12 V 5V 开关,但是屏还是不亮 P-ID   bl-c BRI  他们的定义是什么,我知道 BL-C我连接到开关上的,本人小白,勿喷,持液晶是飞利浦的,高手些帮帮忙啊,扔了好可惜。。

网友:
一般只要接上供电12V GDN地  和控制5V ON/OFF 就可以了

网友:
是线没接对吧

网友:
你还有个地线没接啊

网友:
以前好像记得有的板子需要ADJ和ON/OFF接在一起的。你试一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