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能为读?!!!!

楼主(2012-02-28):
前几天刚碰到,用户机器无法进行系统,老是显示需要windows验证,按确定也不行,只能还原系统,还原后是好的,刚走没多长时间就报内存不能为读,然后把主机拆开,重点清洁了一下内存。但还是不行。
请问州怎么处理,也换了另一个内存插槽。

网友(点评):
系统导至的比较常见,也有硬件的机率

网友:
你说的范围有点大了,内存,硬盘,系统都可以引起这个问题的啊,先系统,在测试内存,硬盘,看看有没有不稳定,

网友:
排除内存原因。在从软件系统入手。建议从装下系统。最好是彻底的来。从新分区格式化!这样可以彻底的排除问题。

网友:
今天也有一台机也是这个问题。。换个系统就没事了

网友:
擦顶事那还修个啥?

网友:
用memtest 测试一下内存条  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估计是内存条系统问题

网友:
多换几根内存试试,还恢复系统干什么,直接重装,

网友:
系统,内存槽,内存,

网友:
重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看下主板供电一类的啊

网友:
换个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