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1(ATI集显芯片组)适配器不亮,电池正常

楼主(2012-02-28):
TCL K41(ATI集显芯片组)适配器能开机电流到0.78不亮,电池开机一切正常,插上适配器,充电指示灯显示正常,充电电压12。5V,插适配器,量3,5V电压都正常,、开机量显卡供电1。2V,CPU供电0。9V,内存供电1。8V,电压都正常;还有个诊状就是,当用电池进系统后,再插适配器会死机,或有时好像显卡出问题一样,一闪一闪,一花一花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是电容问题,那么最容易出问题的是那一部分呢

网友:
难道就没一个高手帮忙指点了吗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电容问题,用示波仪打各路电感电压,看有没有杂波。。。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我们是一般的维修点,没有示波器那玩意儿呀,理解下,还有别的判断方法吗

网友:
应该是电池充电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不上电池,插适配器查3 5V正常,开机电流到0。78查内存供电1。8V ;CPU供电0.9V;显卡供电1.2V均正常,插上电池,充电指示灯正常闪烁,充电电压12.7V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