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严重短路

楼主(2012-02-28):
今天中午来了两块主板 12v短路 目测cpu供电已经少的不成样子了 板子都糊了 三组供电烧了两组 三个电感烧掉了两个  12V滤波电容也烧掉了 哎第一次遇见烧成这样的 还一下就两块 把场管 电容全换 电感补上 IC没找到加焊了一下 不短了 上U 内存 上电亮机 装机测试了半个小时 没有问题 客户就拿走了也不知道稳不稳定 问一下各位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主板是上三代内存的 好像是G41 没太注意看 有一块是铭瑄的

网友:
你没问他是怎么短的    人为的这就没事了

网友:
应该人为的因素比较大,很有可能把12V主供电乱插。

网友:
估计不会怎么稳定,不太像人为的

网友:
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