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进水二修Y460

楼主(2012-02-28):
  今天同行送修一天进水的Y460,说是进水开机本来还能亮,自己拆开用酒精擦过后现在加电掉电,拿上手一看,板子上焊的不像样了,进水那块的东西他都加焊过了,所有的BGA封装的芯片都加焊过了,看来和我以前一样也是个杀手级别的,管它呢先加电看看电流,上电到0.22掉电,看了下板号KL2A找到电路图,一个个电压量从3,5V一直到1.8,1.5到1.05这儿不对电压没有出来
是由PU10来控制产生的,开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和ON信号都正常不对啊当量到TON这个信号的时候不对没有,这个事控制芯片内部工作频率的,这个以前在进水的机器中看师父他人家经常飞这个信号,这个vin经过一个1M的电阻到达芯片的16脚,找到电阻一看怪不得发黑了,很明显进水腐蚀了,原来没有擦的时候可能开能导电,他擦擦后不信了罢工不干活了,量了下一端有18V  另一端没有,打电话报价,同意后找了个1M的电阻换上加电OK,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本人从业不常,水平很烂,今天修好两个心情很好出来显摆下,呵呵

网友:
TON那个信号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我也是最近看书时才知道这个Ton信号脚。

网友:
  人家都修过了  没修好 你都修好了 牛啊 还谦虚

网友:
上家关键是个黑手,连电路图都不会看,结果就让我这个低手捡漏了

网友:
我是菜鸟学习一下

网友:
挺好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兄弟你可以出徒了。羡慕你

网友:
恭喜你钱又到手了

网友:
羡慕  嫉妒

网友:
报价多少?

网友:
哎呀。。本人刚开始学修本本。。呵呵~~

网友:
很细心~。  不过很关心的问题是那个报价是多少。~?

网友:
很细心,不知楼主哪里查的管教功能,分享下

网友:
楼主的确可以出师了

网友:
就是要学会看图纸,我也刚学笔记本。

网友:
可以呀   比我强多了

网友:
楼主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

网友:
楼主加油,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楼主量这些电压都是开一次机量一个的吗?

网友:
应该技术可以了我 今天也弄了一台进水的G460同行也是弄了 很多的地方就是 电流到0.5就不动2秒就掉电压都出来了!结果是断线!呵呵飞起就OK了  呵呵

网友:
进水一般都电电阻一头氧了,或蚀断线了

网友:
不会看电路的,不好修

网友:
楼主的技术可以出师了,太牛了

网友:
楼主 思路很清晰啊,,,懂电路和不懂电路的区别就在这

网友:
进水机是挺难修的,有的修好还不稳定的

网友:
维修一看技术 二看思路

网友:
  LZ可以加几个标点符号么!!!呵呵。

网友:
一:看  二:摸  三:加焊

网友:
楼主已经不是菜鸟的级别了,不用这么谦虚,我刚学笔记本维修不久,现在也看不懂电路图,动手能力还行,不知道兄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说说当初学看电路图是怎样一个步骤呢?

网友:
呵呵,芯片级维修高手

网友:
细心。。。一定要细心观察就会有收获!

网友:
太谦虚了,学习

网友:
看得懂电路的就是不一样喔学了这么久了就修得来简单的故障,

网友:
不错,又被你赚到了

网友A:
我是那时候拿着书天天晚上回来看,一遍遍的看,又不懂的白天问师父,我师父是个牛人,也是个好人,所以学了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那时候拿着书天天晚上回来看,一遍遍的看,又不懂的白天问师父,我师父是个牛人,也是个好人,所以学 ...

楼主那时候学看电路图,是看的什么书啊,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
二修机最麻烦,还好楼主的上家没有把东西做坏哦

网友:
请教下楼主那看的书啊?我也找本来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