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触摸板导致开机无显示一列

楼主(2012-02-28):
接到一台DELL D620,开机无显示,有时候屏幕又会闪一下,把屏幕的上半部分连同屏线一起放到相同型号主板上测试,没显示,更换屏线以后能显示,无背光,更换高压板后正常,将测试好的屏线与屏放到故障机上再次开机测试,仍无显示。
打屏接口各个信号电压

测试各个接口电压如下

明显FPBACK电压不正常,正常为3.3V。查此电压为背光开启电压
此信号按图纸来看共有两个信号,第一个BACKLITEON,查找它的信号来源来自门电路 U7

不过从图上看U7并未安装,查找另一信号BIA_PWM

此信号来自U8它是由北桥直接发过来的

查到这里开始拆机,拆机没有忙着测试北桥LVDS的电压,又装上屏裸板试了下,NND这次竟然能点亮了,郁闷开始装机,把机器简单的装了下D壳的螺丝没上再次开机测试,这次又没显示了,看下了电流停在了0.7A

把主板再次拆出来能点亮电流在1.1A

没办法把部件一个一个往上加,最后加到触摸板时,发现无法点亮
从接口上看

只有27针 LID_CL# 这个信号比较可疑,这个信号经过R473变成LID_CL_SIO#

LID_CL_SIO#去了EC第68脚

此信号为EC的休眠信号
如果电压拉低的话主机不能点亮
不装触摸板时测试 JPTAD第27脚电压如下图

电压3.3V
装上触摸板时测试

电压0.9V,
因没有找到触摸板图纸,在加焊触摸板各个芯片无果后,劝用户放弃使用触摸板,此机修复

补充内容 (2012-3-21 14:30):
切断 LID_CL_SIO#触摸板可以正常使用

将LID连接至触摸板的线切断,或者将主板LID的插针掰断,都可以解决。放弃触摸板不合理。

网友:
看好的请加分要不不发了

网友:
先加分,再看贴,小小的,一定要支持啊。。要是我,宁愿不要机休眠,也得把触模板搞好

网友:
这样的修复要收多少钱啊

网友:
LZ的贴子不错,呵呵,支持一下!

网友:
很好 很给力 看的明白

网友:
非常详细的贴子。能看的很明白。不知道怎么给楼主加分啊

网友:
这么好的贴,顶起来

网友A:
把这个信号切断了试试啊

网友B:
插上触摸板排线的话把EC的休眠开关拉低了还可以触发吗?

网友:
给力,难不成D620睡眠开关做在触摸板里的?楼主没有试一下合个本子会不会待机?

网友:
很是希奇,很是郁闷。

网友:
   写的很好... 怎么加分

网友:
精彩,从哪里加分。???

网友C:
前几个月,有台620没修好,送修的女孩非常好看,太遗憾了!

网友:
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开机背光一闪就不显示,最后查到是LID信号上有个电容短路拉低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信号切断了试试啊

客户着急 机器已经被客户取走了,在有相同的本 我在研究一下这个信号到底去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个月,有台620没修好,送修的女孩非常好看,太遗憾了!

呵呵平时不努力碰上漂亮女孩没戏了吧,如果能给人修好说不定早抱的没人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开机背光一闪就不显示,最后查到是LID信号上有个电容短路拉低了,呵呵

主板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触摸板排线的话把EC的休眠开关拉低了还可以触发吗?

这个信号的电压被拉到了0.9,所以是能触发的,机器已经取走了,要么可以直接拉低试试,不过估计EC就挂掉了

网友E:
触摸板那里有个屏开关的管子是不是那个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触摸板那里有个屏开关的管子是不是那个坏了哦

这款本我修的少加上这台只修过两台,手上没触摸板图纸,不知道哪里有没有屏开关的管,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的话能否共享参考下

网友E:
你用铁的东西在屏上看哪里有吸性,相对的地方你会找到一个管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铁的东西在屏上看哪里有吸性,相对的地方你会找到一个管子的。

笔记本已经拿走了,等下次接到一样的在测试吧3

网友:
有点怪的问题,下次留心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也是插上触摸板不开机的,是一个HP的机器,后来换了南桥好了

网友:
LZ的思路好清晰,在白忙中,认真的看完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挺邪门的。

网友:
lid 这个信号很重要啊,受教了

网友:
可以把那个LID的引脚用纸隔开嘛,如果找不到这个脚,可以一个个的试,这样,不仅可以收到钱了,而且也可以让客户用触摸板,因为休眠很少有人用,或是注意,我感觉修机应该从顾客角度出发

网友:
   这机子怪毛病多啊!
  我遇到个装键盘过LOGO断电的,换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
研究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有点想不通的是LID信号不正常时怎么也可以触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