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这块板子真不容易,没有BIOS芯片,坏管子。修复

楼主(2012-02-28):
此板为VC37主板,今天收的十几块板子里中的一个,可是修得这块是惨了,BIOS没有了那个王八蛋给抠掉了。本不想修了,但有人急着要。于是试试吧。一看这板子还有一个内存供电管15N03烧掉了,先开机看能不能点,一试通电可以开机,要是不能开机就不修了,于把15N03换掉直接上9915,这个BIOS怎么办呀,于是百度一下吧,只能找到大从的板子就行了,真找到了图了放大放大再放大,可以看到SST的BIOS,可是不知道型号也不行呀,再找,些直接下载BIOS内容一看是256K的好了,那主是002,或是020早期的BIOS多是49FL002我找了一下我只有49LF002A,于下个BIOS刷上试,可以开机并且电压什么都正常不是跑00估计BIOS不对,下了一个同方,一个方正,刷上同方的竟然OK了一路跑到26亮机,进系统所有OK,那个晕呀。总算搞好了。

网友:
 BIOS 都没了你都修好了 真厉害

网友:
bios没有的可以根据容量和总线类型 确定又何芯片。

网友:
你太牛X了

网友:
随便找个256K BIOS芯片就可以了,不需要型号一模一样

网友:
谁说的  你换个看看

网友:
厉害 佩服 坚强的意志

网友:
我没有这样的意志,上次我修个板,BIOS芯片的引脚搞坏了,我就直接放弃了,我不想在一个板上浪费太多的时间.

网友:
这可要有经验才能很快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