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5灰屏

楼主(2012-02-28):
我这有台BENQ R45的电脑,外接正常内接白屏,显卡以换了2个了还是白的!!屏换过 ,有3.3V,屏线也拆开看过!!
求高手帮忙!!!!
显卡
电脑

网友:
建议换个屏线试试 。。。或者动到显存了

网友:
重点查看屏线周围电路

网友:
没屏线来测!!,量阻值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