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父!ACER AL1706A 变色,要修哪里?

楼主(2012-02-28):
请教各位师父!ACER AL1706A 变色,要修哪里?谢谢~~!!
ACER

网友:
你的问题太模糊了,怎么成那样的 我昨天修了个机子,屏线坏了,就感觉朦胧的,而且也不对,就是宏基的

网友:
这问题好高深...估计一般人答不上来...

网友:
这个问题 应该可以修理 LZ把故障现象说明白 简单

网友:
变什么色啊?查下驱动板的三基色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