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鼎科2621如何连接电源高压一体板

楼主(2012-02-28):
我接了12V ,GND 和开关。但是按键灯灯亮,屏幕没显示,灯管没亮,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有没有刷程序啊?

网友:
问题很简单,先帮电源连接好,下面就是亮度和开关信号,任意连接,不行对调一下就行了,连错了大不了开关不去作用,通电一直亮之类的问题,重新调换亮度和开关信号就行了,问题太简单都没有人回你啊哈哈

网友:
给信号 加一个 5V电压看看 灯管亮否

网友:
应该高压条还有问题吧

网友:
主要是供电这块我有疑问,说用5V的多些,但5V从电源板连到GM2621的哪一个位置我还没彻底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