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在网游戏时突然关机

楼主(2012-02-28):
上网本在网游戏时突然关机。。。再也开不了机。。内外电源指示灯也不亮。。。请高手出招、、、、、
开不了机

网友:
上电电路有问题了,要不然就是短路了,不要继续插电了。找个专业维修的帮你搞一下吧。你自己没有工具是搞不来的。

网友A:
头都搞大了!换主板吗

网友:
电源可能浇了吧,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A:
外电源电池都开不了!查主板没电压

网友:
IO损坏,适配器换个看看,开机电路出问题了,开机电路上有保险管,看看。

网友:
估计有东西被烧了。

网友:
这个要去送修了, 可能是温度过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