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掉电不停重启

楼主(2012-02-28):
联想G460开机掉电不停重启,此机是进过少量水的,拆板清理干净后加电电流跑到1.2A立马掉电重启,反复这样,EC换过无果,请同行指点

网友:
将桥边的BIOS清空后加电不重启,写入正常的BIOS文件后还是重启

网友:
楼主的散热做好了没有,板子跑到什么地方?不插内存会掉电吗?

网友:
换一个新内存看看

网友:
板子偶尔有2次点亮了而且点亮了就不会自动重启,用键盘重启又不亮电流从0-1.3A反复重启,已排除BIOS问题,此板有2个BIOS,HM55边上一个,EC边上一个,将HM55边的BIOS清空或不装,电流跑到1.3A不会自动重启

网友:
我这有台,电流开机就到1。3A不动,请问你一下正常电流的跑是多大

网友:
这样的不好搞呀!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主要观察进水的地方
有没有焊点腐蚀的地方

网友(2012-04-14):
我的是被摔过,到1.5A掉一次,然后自动重启后到1.5A,不动了,然后没显示,主板也没看到什么明显的痕迹

网友:
进水位置  的小件都换换看

网友:
还有什么没处理的地方吧

网友:
用洗板水 好好的清洗下

网友:
是不是信号有问题呀   看下BOIS的信号

网友:
修好了没啊  我今天也碰到了这样一个 不停地掉电重启

网友(2012-05-14):
同样遇到此问题,但有不同的是从启一次就亮机,不从启则不亮,电流在1.3几左右,换过北桥故障一样,有解决问题的请说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有没有修好的呀,分享一下啊

网友:
观察进水的地方

网友:
好好的看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的,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