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在论坛下载的点位图怎么打不开?

楼主(2012-02-28):
求助,我在论坛下载的点位图怎么打不开?请高手帮帮我.点位图是在下面这个位置下载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620-1-1.html

网友:
苹果的点位图要用专用程序的,试试这个可以不?不行加我qq 404100891

T_link01(new).ra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谢谢你啊,用你提供的软件打开了。

别客气,给点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客气,给点分就行了

分怎么给啊,不会弄。

网友:
在右下角有评分选项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