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时而黑屏一下

楼主(2012-02-28):
是单显卡,型号英伟达GT240M。不进系统不黑屏,在COMS设置中长时间停留不黑屏,只要WINDOWS视窗出现就开始一黑一亮得无规律闪。外接显示器也是黑屏,和本机屏幕一起闪,但是把本机屏幕盒盖后外接显示正常。换过硬盘装过系统,是WIN7的。请教是显卡的事吗?

关硬件加速器。。。

网友:
把屏线拔了式下。然后换屏式下。换屏换屏线看一下。换了还一样就显卡。。你那机器显卡坏的少。

网友:
外接也是黑屏,我觉得和休眠开关,屏线,屏本身都没关系。大家觉得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进系统要用上显卡

网友:
曾经听一位大师说过    ,Y450的开机板没插好    会导致不定时黑屏  。昨天从我这里得到了证实。

网友:
这问题显卡可能性很大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