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320G硬盘大问题,有图

楼主(2012-02-28):
请各位老师支招,
图1是MHDD扫描图,应该不是加密的

刻盘刷固件也不成功

补充内容 (2012-3-2 12:36):
硬盘好像有口气儿了,请大家接着支招

补充内容 (2012-3-2 12:37):
后面有更新的图

补充内容 (2012-3-2 12:38):
给文字上色

网友:
固件坏了,PC3000伺候

网友:
看着和加密了似的,马达和磁头臂声音都正常吗。

网友:
处理了没,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看着是和加密一样,都是不能读取,但没有加密的提示,听和摸硬盘没发现异样

网友:
  我也见过这这种情况,我的是在一个dell的笔记本上。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的。麻烦分享方法。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过那是很多年的老硬盘了,但还可以进系统使用。

网友:
IDE的?貌似是固件问题!换个板试试,记得吧硬盘的BIOS也换过来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换个板试试看,用以前的老平台。

网友:
好像和硬盘加密有关,,,有些硬盘加密后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那分区格式化低格能行不,没见过这情况

网友:
看见扫硬盘的那个叉了吗。这个说明应该是磁头问题了。硬盘本身就有坏道,在加上长期工作,导致磁头损坏,mhdd一扫硬盘倒是全是叹号的原因。

网友:
mhdd 的pwd灯也没亮,所以一定是没加密过的。

网友A:
是点11的盘吧,在F3 T〉m0,6,2,,,,,22指令试下,应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点11的盘吧,在F3 T〉m0,6,2,,,,,22指令试下,应该能好

谢谢了,是11的,现在手头没有工具,待备齐了弄一下,呵呵

网友:
等着看结果,学习一下

网友:
硬盘坏了,只有更换,系统装不上去的,还很卡

网友:
我有块硬盘也是~~马达正常~~可以读盘,分区~~~但是就是系统装不上~~说不能写入~但是写入文件又可以~~想问问!

网友:
你写固件的软件是什么。。。。没见过的。。。

网友:
图片不是说了吗,下载最新的固件!

网友:
弄好没有啊!弄好了跟我回复一个!我有好几个硬盘都这样!二手收的!

网友:
楼主 pc3000斥候就对了

网友:
学习啦,我也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情况都没法处理

网友:
我的40G笔记本硬盘也是一样的,无法修复。有那位师傅给个答案

网友:
到底是加密的原因还是物理坏道呢?

网友:
这个盘是认盘的,不是所谓的固件门,固件门是一直忙,或者容量为0。11楼说的很对,这个盘是因为有坏道,当扫描到那个坏道的时候,硬盘不能及时复位,就变成了不认盘,全盘感叹号了。

能分区不能格式化,应该是加密了 我这里前两天接到一个,后来解开了,密码是123456........晕死!
老大我有一个320G能分区格式化装系统很慢 和500G的 能分区不能格式化 我搞不定给修硬盘的修也说修不了。不知道是否真的报废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扫描出现!ABRT后按复位重启是不是检测不到硬盘了?

硬盘自身读取数据检测到坏道后会自动加G-LIST,但如果G表满了后硬盘就无法读写数据了。

网友:
我也到过到一样的 是 310G  不是固件的事 、先准备用PC3000试试那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盘。。。。没有3000阿

网友:
应该是加密了,一般的软件不好破解

网友:
硬盘只读不能写入 不知啥原因
等着看结果

网友:
硬盘不懂  不知道好不好学

网友:
没遇到过     这么 解决啊

网友:
呵呵,对这个硬盘使用满清10大酷刑后,好像有口气儿了,见图

怎么修的啊楼主可以解释一下吗
好像都是坏道???

网友:
现在扫描到30%左右,坏道就很少了

网友:
硬盘bios坏了吧

网友:
我的是在一个dell的笔记本上。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的。麻烦分享方法。

网友:
不是G表爆了就是头有问题了

网友:
希捷硬盘在MHDD下扫描,硬盘全盘“!”号,建议接硬盘接入UDMA或XLY,在指令窗口下看看指令情况,然后进行相应维修操作。根据MHDD下的情况,现无法给出相应结论。你这个盘是K11的,MHDD下可以识别参数,LBA也不为0,所以建议楼主可将该硬盘的指令信息抓图分享,然后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不管能不能用住,先分区装上系统试试
用红色字表示心情很好,呵呵

网友:
固件坏了,刷下吧

网友:
谢谢指导,可惜手头没有数据线,要不一定截图发上来请大家指导。

网友:
固件坏了,要用专用工具修复

网友:
看着和加蜜的一样。。不知道声音正常不正常

网友:
硬盘这东西咱们不懂,今天学习了。

网友:
里面应该是打马赛克了

网友:
希捷的很久不用了  换西数

网友:
谁有高招啊,分享一下

网友:
固件不完整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密码,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
我也碰到块,保仙的,返厂了。

网友:
满盘叹号,不是加密就是固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