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换电容,居然在主板正面焊盘短路。

楼主(2012-02-28):
                 今天一台hp的品牌机爆了9个6.3v1800uf的电解电容,可能是这个型号的电容问题,主板上的1800uf的都爆了。一看就是换电容吗,简单。焊好后,一试机居然出来一股焦味,赶快拔了电源送给师傅看。后来师傅一检查发现内存边上一个什么4400的ic烧穿了。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当时哪敢问是什么】烧掉了。然后内存边上那几个电容位置的焊盘都短路了。师傅查了很久这个ic,后来在论坛里找到可以用4500的ic代换,然后就换了ic。后来我硬着头皮问了句,怎么会短路呢?心想我正负极没接反呀,会不会是电容有问题呀。后来师傅说是焊盘背面短路了。哎,以后还是要小心呀。别以为换电容是件简单的事呀,千万别认为是简单的事呀。

网友:
再说换电容还是简单的,你那算意外吧 呵呵

网友:
多换换,熟能生巧,刚开始我也搞短路过,上电后机箱里“啪”一声。

网友:
呵呵,我也犯过这样的错, 不过是桥供电的,还好居然桥没有烧。

网友:
换多就行了、

网友:
呵呵,可不能马虎,以前我徒弟就曾这样做过,结果一块主板牺牲了

网友:
我换电容没短路过,第一次换是神船的主板,结果原来可以开机的,变成无法开机。那时还没学维修。离职后去广州学了,回家就那另一块神船的主板换鼓包电容,焊工不好,把主板背面都刮掉漆了,还好可以开机

网友:
换了元件还是要仔细检查下,要搞成习惯,减少失误导致的二次损坏

网友:
新手多换机会就好啦

网友:
这种事可能性能 呵呵。。你是赶上了~~

网友:
换电容不简单 那什么才是简单

网友:
习惯换完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呵呵 我以前换的时候是换反了哪响声真的吓人啊,还害怕师傅骂 , 从那以后真的换的时候都可注意吧

网友:
换前换后都测量下,换前主要是测正负极,有些主板好变态的,例如华字辈的,白色的是正极,换后测是否短路

网友:
                          哎,有些电容在主板上量是短路的,就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而且电容旁边说不定并个小电阻什么的,根本量不出短不短路呀。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真正意义上的换过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