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次失败维修经历

楼主(2012-02-28):
      拿来的时候是显示一下LOGO就灭了,我一看好办,把电容换了,正常。拿走三天又拿回来了,问题和以前一样。看来没那么简单。我想外接高压板吧,改线时发现这个电源板输出的是14V电压,高压板需要的是12V,也差不了多少,就这么上吧,修好后正常,但心里没底,我就放了两天,第三天又不亮了,拆机一看高压板烧了,不办法了,想用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配原机的驱动板一起使用,但找不出14V ,最后电源板驱动板全部换,换成带变压器的正常了。客户来取的时候新问题又来了,屏发红,我想灯管是老化,带换灯管,换完灯管后出现了奇怪的问题,白屏,四周发黑,随着通电时间的延长发黑的部分向屏中间慢慢的扩散,断电再通电又白屏到扩散。维修无果,此屏报费。想请教两个连线问题,
        1、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与鼎科GM2621之间的连线。
        2、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与原机驱动板之间的连线。

网友(点评):
一开始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个20的显示器,换了四个灯管,。   第一次换灯管, 灯管换好了,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只要插上屏线,就闪下就灭, 不插没事,  明天还修,明天换个驱动板看看,   高手见过这样的问题的说说你们怎么修好的、

网友:
不明白了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一般接三根线就可以了,一根5V供电,一根地线,一根开启。

网友:
那里有那么多故障,都是被你修出来的。

网友:
真是越修问题就越多,这种事情是最恼人的。接通用版一般接三根线就可以了,供电,地线,开启信号。

网友:
灯管坏,高压板就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