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 二例怪问题

楼主(2012-02-28):
      sis芯片组+ati显卡
一:能开机,电流到达0.8A左右,跳变不规律,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说明内存不过,因为没有示波器,不知道复位,时钟信号有没有,常规方法换了个北桥,症状一样,最后不了了之,敬请高人指点。。。

二:机子一开就掉,拆机看到显卡供电上管烧糊,下管短路,换掉后没有短路,电压不过来,换了8734点亮,进系统屏有点花,外界一样,加热显卡,不亮,换了一个测试的也没亮,心碎,电压停留在0.88左右,看不出来有没有过内存,无果,想问下ATI 216显卡是不是加热是好不了的,还是其他原因

总结,华硕X82S机器是不是怪胎呀,怎么这么难修,有高人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
第二例,换了个全新的显卡,搞定

网友:
这板子很薄。。多加热几次,怕玩完。。。

网友:
难修不是一点点 哈哈 遇到一台北桥坏的

网友:
遇到北桥坏的两台,另外凭经验判断,ATI 的显卡只要是加焊后不显的,基本上就没希望了,只能换,而且新买的很容易做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