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写入模块不了

楼主(2012-02-28):
硬盘调为安全模式状态下用ISA pc3000刷固件,能加载RAM和LDR,但写入模式和模块组时,一闪又回到主界面了,请问谁知道啥原因的?如何才能写入

网友:
首先,看看是否是支持的硬盘,从楼主的描述,很难判断是什么故障,不过,ISA3000用的人,已经稀少了。

网友:
晕!还在搞MT硬盘啊?ISA都好久不用了,平时就丢在店里小弟用来测试硬盘,嘎嘎,不过ISA的好使,不论大小硬盘通吃

兄弟,MT的硬盘进去先写测试下看看,看头稳定不,然后检查组,再检查固件

网友:
那有什么好用点的修复硬盘坏道的啊?

网友:
UDNA 3000,貌似现在就那个玩意支持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