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硒鼓换废粉仓问题

楼主(2012-02-28):
事情是,我加粉,把硒鼓感光鼓那废粉仓上的弹簧卡子弄掉了,弹簧挂不上,然后我就找了个好的旧的12A硒鼓(此硒鼓能打印,试过),拆了,我把这个废粉仓换在了加粉的硒鼓上,加粉的硒鼓,全套就换了个废粉仓,打印,只能打测试页头上两行,还不清晰,下面全白,弹簧都是挂上去了的。之前我也换过两个废粉仓,要么有黑坚横,要么就是规整的几条黑纵横。

我就想请问师傅们,难道打废粉仓还有讲究吗?我这是哪出问题了呢?刮墨板刮得厉害把粉全刮了?充电辊没有与小弹簧接触不良,不能良好充电?还是磁辊出问题了?我没法下手了,希望高手给出点意见。

网友:
你把刮板换下 看看

网友:
重新装一遍,看有什么地方没装好。

有这种可能性
应该没有装好

网友:
检查磁辊的弹簧是不是断了

网友:
显影棍出粉是粉均匀

网友:
刮板的事的,你把原来那个刮板换上去试试

网友:
废粉仓一面是用弹簧拉的,另一面在里面还有个弹簧顶在粉仓上的,不会那个弹簧没装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哈,磁辊上有个弹簧是吸粉的吧,那个弹簧没安好,没顶到鼓边盖上面的金属,后来我把鼓拆了,把弹簧顶上去了,打印清晰了点点,但是还是不是很清楚,至少能打印一整页了,说明硒鼓工作都正常了,然后换了个鼓芯,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那个弹簧是导电的,传递电信号,接触不良容易出现这现象,还有外面的小弹簧装不到位,也会导致磁棍与鼓芯间距离过大而出现打印空白现象。。

网友:
橡胶棒的问题。你换个试试。

网友:
是磁辊上导电弹簧接触不好或者弄变形了吧,我今天也碰到这样情况,不过我是能打整张,但有几行很淡,把导电弹簧弄好就OK了

网友:
很晚了,大家辛苦了

网友A(2012-04-05):
引用 网友B:
显影棍会有粉出来吗??

显影棍的表面附着首一层薄而均匀的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影棍的表面附着首一层薄而均匀的粉的

哦  我以为那叫磁辊呢
可是那个加热的叫什么呢?

网友(点评):
显影棍本身具有磁性的,有的地方也叫磁棍。那个加执的叫定影棍,分为上棍和下棍,一般上棍为加热棍。

网友:
定影辊啊,看来初修打印机。

网友:
对的那个弹簧装不好就是容易出毛病 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2-05-10):
磁辊安装好了吗,充电辊安装好了吗
以上两辊没有问题
吧硒鼓拆开,重新安装一遍看看

网友:
我学习了,不过还是有点不懂,初学维修,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