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解释下开关电源原理。

楼主(2012-02-28):
                         整流器输出的300V左右直流脉动电压,一路经T3开关变压器的初级①~②绕组送往辅助电源开关管的c极,另一路经启动电阻给辅助电源开关管的b极提供正向偏置电压和启动电流,使开关管开始导通。Ic流经T3初级①~②绕组,使T3③~④反馈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上正下负),通过正反馈支路C02、D8、R06送往开关管的b极,使开关管迅速饱和导通,开关管上的Ic电流增至最大,即电流变化率为零,此时D7导通,通过电阻R05送出一个比较电压至光电耦合器的③脚。求解释,不是很明白。既然有电流为什么不能直接导通d7二极管。希望高手解释下。要不修电源就只能按师傅说的,先量待机电压,ps-on电压,然后检查开关管,稳压三极管,然后替换光耦,然后量控制芯片12脚什么的。我想学习下原理。谢谢了。

网友:
想学就多看这个,分析得较透绝.

网友:
没看到你的原理图,光看文字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过了,就是看不懂,所以来问问。

你有电路和维修基础吗?没有的就从最基础学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电路和维修基础吗?没有的就从最基础学起吧!

       维修,电路基础不知道怎么才叫有,方正基本的元器件,什么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电感,电容的基本原理都懂,还有什么等效电路,什么的理论,能懂,但是不会算。所以现在网上的视频教程看了不少,真正用到电路里了就不是很懂原理。但是不想死记硬背,觉得还是要懂原理,以后就会应用了。请各各位论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可是你只懂得元件的基本功能,还有元件与元件组成的基本单元电路你也要懂得,比如RC定时原理、振荡原理、微分、差分、OCL放大电路、OTL放大电路、以及一些触发电路比如TTL等!光懂元件是不够的

网友:
一步一步学,多看看电源这方面的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修,电路基础不知道怎么才叫有,方正基本的元器件,什么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电感,电容的基本 ...

楼主,你还是不懂基本原理呀,只是能看懂电路符号而已,好好用心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还是不懂基本原理呀,只是能看懂电路符号而已,好好用心看吧

               谢谢指导,网上看了很多教程,和文章,就是好多看不懂,可以推荐些东西给我看吗?然后再学点什么。我这人最大的优势就是喜欢循序渐进,做什么都要搞清楚前因后果。所以有人说脑子呆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网上看了很多教程,和文章,就是好多看不懂,可以推荐些东西给我看吗?然后再学 ...

我不知道你是否上过大学,如果只是初高中毕业,那我给你推荐两本书吧。
一本是《身边的电子学》,施修龄等著,该书讲解了一些非常基础的电气知识。
另一本是《身边的电子学 36个有趣的电子小实验》,美国查理斯.普利特著,尹华杰 王莲译,该书讲解了36个趣味电子实验的原理即制作。
两本书的特点都是通俗易懂,很少涉及公式推导,尤其是第二本可以提高读者的动手能力,为进一步学习电路原理打基础。
如果你是大学毕业,学过电类课程,那我建议还是回头认真看你曾经学的课本,或换其它学校课本看看。
像你这样似是而非的学习者我遇到的不少,包括我在给世界第二大代工厂培训时那些已经大学毕业、干了几年的维修人员也是如此。

网友:
另外说一下,这两本书都能在网上下载到,第一本是高清版的,第二本是扫描版的。

太热情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