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做系统SP3好 还是SP2好

楼主(2012-02-28):
最近听说很多高手都用回SP2做系统了 有什么优势吗
笔记本

网友:
做系统快,一些老机器SP3装不上,SP2可以

网友:
然来是这栗!!!!!!!

网友:
现在都是SP3了,都可以装的

网友:
很老的话就装老点的的系统。根据机器的配置选择系统。

网友:
无所谓,只要安全防火墙装好就行了

网友:
SP3吧 ,挺稳定的

网友:
看赢家配置啦,原机系统较低,装sp 3 ,像牛车一样,何苦啊,

网友:
不是说sp3比sp2快吗?还装sp2

网友:
如果你真不知道你就挨个装了 试试那个好用就用那个呗

网友:
能支持SP2,上SP3没问题。
可能慢点,但感觉更稳定安全。

网友(2012-03-30):
直接装2000好了,要不XP Sp1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