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问题

楼主(2012-02-28):
如何知道是背光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到底是想知道什么呢??...你得拿个例子 或者图片来说吧...背光是一个整体.它包含灯管...

网友:
外接高压和电源点灯管看就知道了,。

网友:
判断很简单,找一个单灯高压条测试,在高压条12v前串电流表,看电流,如果灯光都亮,可以比较一下电流,电流相差大了,就不可以放在一起用,复制高压电流会保护

网友:
现在问题解答是显示发黄,灯管坏或者老化也会发黄。到底怎么找判断是背光问题还是灯管老化问题?还有说换背光是换的是导光玻璃下的那张反射纸还是彩色膜!?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