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冠777NS彩显冷机正常,热机缺绿色,求助!

楼主(2012-02-28):
本人近日接修一台唯冠777NS彩色CRT显示器,刚开机时,显示一切正常,工作1-2分钟后,显示颜色全屏发紫,为缺绿色故障。由于彩色显示器是第一次修,希望前辈们给一些建议。谢谢!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同求该机图纸!

网友:
把视放板补焊一下。

网友:
哥 这种CRT你要用拍的 看拍下会不会变好 一般是微板上的颜色信号接触不良
同意楼主:
5.0
wfttaient
同意楼主:
hahh 哈哈哈哈的确

网友:
尾板上有虚焊吧,拆开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尾板上有虚焊

网友:
视放板虚焊的多

网友:
楼主,你应该拆开检查一下,最起码应该把你的检查结果告诉大家,然后再帮你分析。

网友:
找虚焊点焊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