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短路

楼主(2012-02-28):
联想G430 可以上电,  电流在0。3A  不运,,   测1。5V无电压发现PQ21的123与4脚短路(G级与S级短路),把PQ21拆也还是短路,拆掉ISL6628芯片,不短了,与是更换管理芯片ISL6628,测试正常,上电还是0.3A,PQ21的S级无电压,断电测试,PQ21的G级与S级又短路了, 连换3个6628都一样, 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哦,
联想 G430

网友:
不好意思, 打错了, 以上PQ22打成PQ21了,6628也写错了,是6228
是PQ22     1.5V电压没有,也就是6228的22与23脚短路, 已经把PL9给断开了

网友:
故障很古怪,不明白!

网友:
呵呵 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是不是用镊子短接一下PQ22的GS级,就不短了啊,而且通电时PQ24的G极电压为5V?如果是的话建议查下周围的电路有没有短路试试。

网友:
换PQ22 PQ24,如果加上PC69和PR99一起换,肯定不会再烧6228了。

网友:
连换三个 ???

一次不行吗   ?你的焊工 我晕了   你报名在基地学了吗

网友:
你那MOS管相连电感换了。试试

网友:
PQ22和PQ24一起更换掉啊

网友:
PL9断开后,是前短还是后短,如果后短,你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可以试试用下电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