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点屏板子

楼主(2012-02-28):
买了个通用点屏幕的板子,设置12v,把ht190wg的屏幕点成白屏了,换原来的驱动能隐约看到图形

网友:
哪个高人解答下是屏dc -dc模块坏了吗,那个模块上写着AT=cc不明白什么芯片?,但是芯片4脚接地,五脚供电的

网友:
屏电压是5V的,用12V一定是把屏烧了.

网友:
是啊,原来好好的,只是改分辨率时候会花屏要关机再开就好了,以为驱动问题,谁知道悲剧来了,点后白了,不过还能模糊看到点图图,,我该怎么修还是扔。。。。

网友A:
12进去 把电源部分烧了..呵呵要扔的话 扔给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进去 把电源部分烧了..呵呵要扔的话 扔给我吧..

这个屏没白屏之前故障是冷开机一切正常,不管用多久,只是改分辨率会屏抖动,噪点,重印,改完后再关机等几分钟后再开机一切正常,弄不明白这个故障原因啊。。宏基的显示器挂的长城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没白屏之前故障是冷开机一切正常,不管用多久,只是改分辨率会屏抖动,噪点,重印,改完后再关机 ...

你说的这问题 多半是驱动板有问题 屏本身应该没事的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
我找上家退货去说机器坏的,要求换货哈哈

网友C:
应该屏线接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问题 多半是驱动板有问题 屏本身应该没事的

那我把屏幕搞白了好亏呀,就是不知道那个电源模块型号了没法代换

网友:
算你倒霉啊 还好我没碰到这种事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DC TO DC是对比度吧

网友:
屏线定义错了吧  接反了估计

网友:
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结果屏我做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屏线接反了吧

没有哦戒饭,,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