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开机键上有17V电压对吗?

楼主(2012-02-28):
联想C462开机键上有17V电压对吗?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其他朋友发的关于不开机的帖子,发现联想确实有开关脚有16V高电平的,看来这个17V也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呵呵,不这道的在讯维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仁宝的机器待机时开机按钮都有17V左右的电压,可以看看仁宝点火回路就知道了,其他的如广达的一般没有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通过实践测试,开机键确实为17V电压,没有任何问题,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