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复位电压低

楼主(2012-02-28):
开机,RST灯常亮,测CPU供电正常,测PCI 15脚电压仅为1.1V,不正常。测桥供电正常,按压CPU座、桥,故障不变,怀疑I/O,但还没有换,请大家帮帮分析一下

网友:
刚发现RESET插针上电压为5V,似乎偏高呀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请大家帮一下

网友:
跑线    看啥零件拉低的PCI复位  更换拉低零件

网友:
供CPU电压应该还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是pci复位是怎么来的吧!

网友:
8712f-s的IO吗?
我遇到很多块PCI复位偏低的主板,就这个IO坏了

网友:
呵呵,那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写的好乱啊,我都看晕了。

网友:
哈哈 主板真难修

网友:
我感觉应该加焊桥

网友:
跑线路..最好的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