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电池不开机,电源能开机

楼主(2012-02-28):
(无正文)

网友:
电池能充电是看到充电指示还是量了电池电压? 充电指示也可能是骗人的.

网友:
电池能充电只代表充电电路没问题,不带放电电路没问题吧,是不是电池上的金属氧化了?

网友:
先确定电池是否正确

网友:
谢谢,问题以解决,还是电池坏了,但让人想不通的是,冲电有电压,装电池有待机,就是不能开机。哎,还是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