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X500 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28):
今天客户叫我去拿了一台[同方] 清华同方锋锐X500 ,开机点了0.98,内存去掉,电流仍然是0.98,诊断卡有复位,时钟灯闪烁。外观无异常,开始检查所以电压都正常,仔细看看北桥,可以看到锡球有虚焊的样子(锡球虚焊的样子,就是那种不圆滑,没有光泽,说白了就是好像脸上长麻子似的)看到这样的想象,加上机子散热器被灰堵住,十有八九芯片虚焊,直接加焊北桥,加焊好上电测试,电流呼呼的上去了,此机ok

网友:
一看就知道高手

网友:
还有一种测试的方法,就是用打阻卡,测试一下一下 就知道了,哈哈 在这里也学习了用目测的方法

网友:
此桥本身就爱虚汗

网友:
这种机器修之前最好用风枪吹一下,确定一下

网友:
LZ的技术很厉害的吗,判断问题很快啊!

网友:
那假如加焊不好的话该弄哪里呢?我碰到好几台都是这样

网友:
加焊不好,说明就不是北桥虚焊,在找其它地方,首先要判断其它供电有没有问他,主板现在工作在说明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