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c跑38档LOGO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28):
   接到一块华硕P5G41C主板跑38档LOGO死机的,看显示信息用的是AMI的BIOS,查该BIOS的代码说是读取USB控制器,于是拆了HD声卡,网卡,无果,测量USB+ -阻值也正常,5V供电也正常,测全板的供电,时钟IC的每根细线都有电压,基本认为正常,因无时钟IC换。从料板拆了一个GB的桥换上,尝试的加焊U座,北桥,故障还是不变,一时陷入困境。
  心里想,肯定还是南桥的USB部分条件未满足,无此板的图纸,只能找来一份GB的图纸认真分析了起来,打开GB的桥找到USB部分

   OC0_L, OC1_L,USB的上拉电阻都正常,

这两个信号所接的上拉电阻主要是为信号传输提供足够的动力,D1 D2脚位所接的电阻也正常,重点怀疑南桥没收到CK_USB_48M_ICH,于是拆桥跑线,找到CK_USB_48M_ICH所对应的点,

先用万用表一个表笔点住这个点,另一支笔在时钟IC引脚上划一遍过,没听到有峰鸣声,因表在50欧之内都会响的,就算经过中间接了330的电阻也会响,只能认真的从B2这个脚位开始跑线路,中间到时钟IC旁的330电阻有两个过孔,果然有一个过孔不通的,于是打孔,飞好线,测量B2到时钟IC的线路确定没问题了,装上南桥,开机,惊喜出现了,38刷的一下过了,此板终于修复了,我的神呀,花了不少心血。

网友:
我现在看到主板想吐,就算技术再给力它也只是块主板
G41还没过保吧。。。

网友:
想知道修了多少时间?
你有耐心 耐力,为什么天那么冷女孩喜欢穿丝袜?

网友:
没了?没发完整吧?说了一半没了!!!

网友(点评):
说完了啊

网友:
   这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是啊  需要耐力 实在是高,何止细心那么简单呢、、、、、、

网友:
楼主的技术实在是精湛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换我们不修了,叫他拿去保修算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花这种心思修真是佩服啊。

网友:
花这么多精力修还不如换一块,技术研究除外

网友:
有钻劲,拆桥跑线路,佩服

网友:
设备齐全好做手脚;`!

网友:
真正的技术人  换其它人  可能就不会再修下去了 几乎 全部动了一次

网友:
是不是那个330电阻的问题呀

网友(点评):
是断线问题

网友:
呵呵 写得很神啊 不太明白

网友:
吃力啊。。。在我这电脑城,同行的过了三十没准就没人修了。。

网友:
佩服,五体投地啊!!!!!!!!

网友:
过孔断路,时间都花在跑线路上了吧。

网友:
第一次 听说 usb 时钟断线会卡logo的 学习了

网友:
很给力,需要大大的耐心呀,如果板是我自己的话,才会那样做,别人,不掏够RMB,请拿走

网友:
蓝天3号!太厉害了!台机的断线都能查出来!佩服佩服!

网友:
高手修板啊!厉害!

网友:
凡事总有开头呀,今天这个故障不修,明天还是不会修,困难克服一个少一个,慢慢经验和技术就积累多了。

网友:
学到了,华硕的好像这个出错提示的挺多的

网友:
高人那,学习了

网友:
这个板这么给力啊,USB时钟挡LOGO

网友:
费好大的心力,这种认真的态度值得称赞.
兄弟不在乎板子的价值,求追根究底,我们国家会比美国强的

网友:
高手,这样修一块板能收多少钱

网友:
真的是高手,我虽然还没有学到此处,我感觉你就是我的榜样!

网友:
我有几点疑问。第一38会亮机没吗。第二你怎么会想到是时钟的信号呢?

网友:
好像 再看一边又有点明白了 不过还是希望讲详细点

网友:
为什么重点怀疑那个信号,说方吧,

网友:
给客户换一块新的,有空就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USB需要48M的时钟信号支持,而AMI跑38卡在那里后和USB相关,和USB相关的东西有南桥,时钟,电阻等

网友:
拆桥跑线,楼主大师级人物。膜拜学习了!

网友:
l这样都修的出来  学历啦

网友:
又是一个牛人啊,拆桥跑线路,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技术研究不付出是不行的

网友:
恨理论不足

网友:
其实楼主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测完全板电压正常 无明显对地短路 而且加焊南桥后 能想到是USB电路的问题 这种快速的反应真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网友:
学习一点,进步一天

网友:
D1 D2脚接的那个下拉电阻,在这儿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难断
下拉电阻是为了稳定0,有些下拉是把多余的电荷排掉,从而防止PN节击穿。个人理解

网友:
来学艺
个人认为是在没信号传送的时候把它置为0

网友:
高手,学习了,我也遇见个挡LOGO的联想,最后拿去保了

网友:
仔细,认真

网友:
技术是过硬,不过花如此精力。不晓得效益怎样?

网友:
看LOGO 一般是外设引起,看下USB 48M 不行换南桥

网友:
不错,让我们学习了

网友:
请问,在对过孔打孔的时候,用什么工具打,还是用一些尘点的东西插过去就可以??
来学艺
用钢针就可以了

网友(2014-03-30):
能不能上个图片啊根本不知道B2在那个位置................找起来很费劲

网友:
usb时钟没连接到南桥引起卡38和logo。不错

网友:
小问题总是很难解决,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我现在一台三星r23plus,卡在logo是北桥吗?

网友:
这维修比笔记本还复杂

网友:
关键问题,是楼主收费多少啊

网友:
唉。。。我这些从来没图纸看才悲剧啊!找也难找!

网友:
厉害,厉害,没有点位图吗???

网友:
这种问题太难搞了 ...楼主太有耐心了

网友:
在我看来好复杂啊。。

网友:
唉,真细心啊!我的话搞完南桥声卡等再不好就扔了

网友:
38有些也是卡内存的,USB不够一般48M时钟有问题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如果有图 就有真相。。。看不懂英文字母。信号

网友:
25块不好赚啊

网友(2016-09-30):
38、南桥没有收到usb时钟信号

网友:
我有个板子,挡38,拆了网卡,不当,再装上新的网卡,还是挡38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有用瞬息鼐 问题请我提前

网友:
这种过孔不通的问题很烦人的,能查出来也是厉害了

网友:
技术精湛,必须赞一下

网友:
拆桥跑线 , ,厉害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一般需要动桥的板子基本就不修了,毕竟价格收不上去。

网友:
看大神的贴子 可以学到不好东西啊

网友(2016-11-04):
非常感谢啊啊

网友:
需要耐力 实在是高,何止细心那么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