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做BGA时下面有贴片元件的需要先拆除吗?

楼主(2012-02-28):
就是桥下面有很多贴片,不知道做桥的时候需要先把它们取下来还是直接搞,会不会温度过高损坏或者掉件

网友(点评):
不用拆, 直接作...

网友:
不用。就算拆下来你能怎样装上去

网友:
不用,不过焊接完等温度降下来再拿出来好点

网友:
当然是不用拆了,元件虽然焊点会融化,但是由于焊锡有粘性,所以它不会掉下来,只要加热的时候不动它,就可以保持原位不动。

网友:
是不会的,锡融化了也有拉力啊

网友:
不会。拆下来得多麻烦。

网友:
不需要拆,那太麻烦了,不影响的

网友:
只见过BGA芯片上面有电容、显存的,旁边有元件,从没见过下面还是元件的,楼主你那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点评):
老大,人家说的是板子背面

网友:
不用拆下的,不影响,但 是要等到冷却后,再拿板子

网友:
我也没见过

网友:
没有事做哟,拆那些元件做什么?肯定不用拆的呀.

网友:
楼主肯能是担心,温度高了,下面的贴片元件,会不会坏。下加热的温度只要撑握好,是不会坏的,电子元件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可承受的最高温度好象是250度左右吧,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
外行来一句:显卡背面贴片元件多.

网友:
不用。贴片元件本身焊接就有粘胶粘着,焊锡连着,只要不动它就掉不下来。

网友:
我也怀疑过师傅说不用担心

网友:
我今天就加焊了一片显卡,没有拆原件啊!!!
我想应该不用拆,师傅也没有说要拆下来。

网友:
注意把用胶纸贴到的,一定把胶纸揭去,不然胶纸遇热收缩会把元器件拉的一塌糊涂!再就是下风嘴如果有支撑的,一定注意不要再顶到相关元器件上!

这个真要注意

网友:
不用 最好用胶布粘好了 我总是这样的

网友(2012-04-14):
感觉17楼说的很有道理,不过这个贴纸,趁热揭会不会把元件粘掉?

网友:
塑料件都不怕,焊上的怕什么啊

网友(2012-05-14):
不放心就用耐高温美纹纸粘一下

网友:
这个不用担心,倒是要注意旁边的显存要加锡纸

网友:
学习了,好像元件下还有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