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MW19L-AA 电源板 高压电源一体板

楼主(2012-02-28):
AOC MW19L-AA 电源板 高压电源一体板   就是这个电源板

电源芯片烧的不成样子了,上面都烧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且还爆了一半,保险也被烧。

晚上没事,找个时间想修好它,但不知道芯片是什么型号,大家帮帮我,如你们手头或者知道这个芯片型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呵呵 换版吧

win3311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楼主发的图也太袖珍了吧?看不到芯片啊。

网友:
爆掉的芯片在哪里?残骸标出来。。不然我看不清。这板我见过几次。

网友:
烧坏的PCB会不会也把里面的电路烧断?那样的话还是换板的保险些。

推广员 -2 双面PCB板里面也有电路了?总不能这样灌水吧.

网友:
按照板子的型号到网上去艘一下。烧坏的PCB会不会也把里面的电路烧断?那样的话还是换板的保险些。

网友:
会有很多问题的,还是换板吧

网友:
拿来 练手  这个还可以

网友:
楼主这电源芯片应该是:LD7552BPS

网友:
挡料板吧`!挺好的~!

网友:
不行就 改了把  呵呵

网友:
直接换块 通用电源板吧 加高压

网友:
先看好都是哪些坏掉啦   能确定高压板部分完好的   就把电源板拆掉原件  副一个独立的电源板接通高压板  烧成那样 修好不易啊  怕再生是非

网友:
我刚买了一块,,,30块钱,,

网友:
这样的一直修下去,有可能遇到许多问题,换吧

网友:
你换好零件也差不得一个好的了;有可能还超过呢。把它当废板卖还得废板钱

网友:
维修好成本也最少不低于15,新板也就30左右,楼主看是修还是换?修先要确定电源IC的型号,最好上网查下,一般常用的是LD7575,可以试试。

网友:
修主板还不如修笔记本

网友:
好像是sg6841

网友:
我有一块和这个差不多,是:5841SZ

网友:
呵呵,还是换新板吧!

网友:
  电源芯片是6841 我有一样的板

网友:
汗,听你们这个型号,那个型号,郁闷了,我也不选择你们那一位,算了不试了,在烧上一些东西就不划不来了,我是一名新手,想怎么能把它修好,下次不就有了经验了吗,呵呵,我放弃修他了...

日后能用上他的地方,我就去拆它。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直接换吧,新的也不怎么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