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断电

楼主(2012-02-28):
大家好;我手上有片捷波的NF93主板,故障为。开机通电马上断电了。想讨教下从那下手好。我量了下8脚的小电源管理芯片阻值都对的。要从那下手好。大电源管理芯片RT8855的。怎么样测它好坏?

网友:
有短路的 这种情况在排除其他硬件的情况下U供电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嗯。。找到故障了。。 在大电源IC旁有一空焊盘。本来没零件的。两边没相连。但阻值是连的。坏板两点阻值为650.我就用锡把两点连了。竟然变好了。现在搞不明白是什么原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两点是通CPU内的。但我把CPU查了。没阻大,阻小,都对的。。。。。按常理是不能连的。。。有谁懂吗?

网友:
先从待机电压测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