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USP#信号

楼主(2012-02-28):
遇到一个DELL  MINI上网本,板号是LA-6501P,机器进水可以触发就是说有芯片组开启信号SUSP#没有,不知道为什么IO没有发出这个开启信号,供电肯定是有的,还有需要哪些条件,这个信号方面还不是太

网友:
ICH8M在待机电压正常、RTC电路正常、ACPI控制器RSMRST#信号正常的情况下,
接收下PWRBTN#有效触发信号后,分别驱动SLP_S3#、SLP-S4#、SLP_S5#为高电
位,其中SLP_S3#更名为PM_SLP_S3#,SLP_S4#、SLP_S5#经过与门逻辑形成
PM_SLP_S5#
v PM_SLP_S3#、PM_SLP_S5#分别送至EC,由EC将PM_SLP_S5#转换为S3电压开
启信号SYSON,将PM_SLP_S3#转换为S0电压开启信号SUSP#
ENE
KB925QFA1 ICH8M
ON/OFF# PBTN_OUT#
EC_RSMRST#R
PM_SLP_S3#
PM_SLP_S5#
SYSON,用于开启S3电压
SUSP#,用于开启S0-S1电压
你看看上电时序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IO到南桥的跳变有没?南桥的条件

网友:
2喽的朋友说的很清楚

网友:
二楼讲的很清楚了,没什么补充的按时序去查吧

网友:
同意二楼,上电时序

网友:
呵呵2楼真是老好人啊。现在像他这样的人少咯
像你学习啊

网友:
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