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10P-GS-A2显卡

楼主(2012-02-29):
近日连续接了二台Y450本本:
    第一台是电流跑到1.35A就不动了,也不显示,原来在我这修过,当时也是不显示,后加焊北桥好了。二个月后又不显示了,我以为是北桥问题,于是再次加焊北桥,故障没变,后刷BIOS也一样,看来只能动显卡了,显卡是N10P-GS-A2,这个显卡接触的少,也不知道是否属于显卡门中的一份子。上论坛查了一下,说Y450机子比较变态难修,于是更加谨慎了,查来查去,显卡小板也正常,看来只能动显卡了,先加焊吧,这下可好,焊完上电,1A前电流上升正常,可是从1A猛的彪到2.几A,感觉不妙,马上断电,再看显卡晶片有一条裂线,NND,显卡挂了,这条无铅曲线昨天还成功换的631,今天加焊显卡能焊短路了,郁闷!
    第二台能显示,时间一长就花屏,原因是固定显卡散热器的铜柱脱掉造成的,不用想,那一定是显卡问题了,加焊吧!这次加焊前用料板测了下曲线,很正常,核心温度能达到246度,很细心的放好,加焊完后测了一下芯片上的电容,发现有几个对地阻值为0,难到又短了?也没好的对比测量,把电流控制到1.5A上电了,和第一个一样,1A后猛的上升到1.5A,同时短路灯变红,马上断电,看显卡晶体,没发现异样,NND,取 下看吧,这一取才知道,这破板,测温线测出的核心温度才210度,芯片取不下来,原来耐高温,怪不的加焊会短路,于是把上部调到260,下部调到285,这才取下芯片,核心温度也只达到232度。取下一量那几个电容也是短的,确定芯片也挂了,这破机子,显卡供电没有个保护,一短路就立马烧显卡。只好订芯片了
    三天后新芯片到了,上家给发一个N10P-GS-A2和一个N10P-GS-A3,问了一下通用,说是正好没A2了,就给拿了A3的,把芯片干燥后上机BGA,这次又把下部上调到290,把二个芯片都做上去了,做完后量了下芯片上的电容,发现最小阻值为80多,大部分为150和250,有个为430左右,反正没有0的,于是上电测试,二台机子全部正常显示,测试半天OK.
      过了一天又接了一台神舟A550-I3,故障为开机无显,显卡也是N10P-GS-A2,先刷BIOS无效,后加焊显卡,上部也用260,下部用285,加焊完先量了一下,发现正常,上电电流循环跳变,又把原BIOS刷回,开机正常显示了。
    总结:连续接了三台机子,都是N10P-GS-A2出问题,看来这显卡也能算到显卡门中的一份子了吧?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华硕X88V。也是N10P的显卡。花屏,加焊无效,换新的正常了。

网友:
难 到这芯片坏的多?加焊作用不大?

网友:
最好是拔下来植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