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2-02-29):
有个清华紫光的U盘不识别,拆开一看也没有什么损伤,插到电脑上主控存储芯片发烫,测得晶振的电压差为0.93V-0.94V,主控芯片是CBM2090,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恢复的可能?

网友:
只要FLASH芯片没有烧坏就可以恢复,可以换换晶振或者主控看看。

网友:
刚也遇到一个,换了主控不行,没有金振就没做了

网友:
接到一个差电脑上提示请插入磁盘的金士顿U盘,客户要里面的数据~!怎么办啊

网友:
  木有搞头。。